最近想收个futaba控有推荐的吗?

楼主(2017-05-23):
一开始看德国的mz系列,但是感觉还是futaba保有量大,而且主流飞控sbus多。最近看14mz,也就是上代旗舰,和18sz。14mz据说触控屏不好使,没电压回传,是这样吗?主要mz可以换高频头,我以后可能会飞飞滑翔机啥的,距离远用72高频头是不是好。如果选18sz是不是不能换高频头了,sz触控咋样,好使吗?俩机子手感有区别吗?跪求高手支招。顺便问问futaba t10系列咋样?

网友A:
摇杆量级和精度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遥控器所必须得因素,其他的在次要考虑范围

网友:
18嫂子好像挺不错

网友B:
抛弃两头选中间,果断14S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抛弃两头选中间,果断14S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摇杆量级和精度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遥控器所必须得因素,其他的在次要考虑范围

我看jr的控和mz24遥感做工比较好,是不是手感好呢,都没摸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jr的控和mz24遥感做工比较好,是不是手感好呢,都没摸过。

我也没摸过,玩直机的人用mz的比较多,jr的控市场投放不下功夫保有量不大。还是那句话,好货不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没摸过,玩直机的人用mz的比较多,jr的控市场投放不下功夫保有量不大。还是那句话,好货不便宜

是啊,我也怕买jr mz24保有量小,接受难买

楼主:
已经买18sz了,手感不错,此贴终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