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越機非常耗電,續航2分鐘左右,應該怎樣調?是硬件還是軟件問題

楼主(2017-05-23):
QAV250 ,cc3d BF固件 , Emax 12a電調,2204 2300kv電機

网友A:
开得太暴力,时间会少

网友B:
检查下电机螺丝是不是太长顶到线圈短路了 还有可能是PID不合适也会耗电

网友C:
多大电池?

网友:
我和你一样配置

网友D:
200收的二手货,问题是cc3d好难飞,打一点杆就乱飞。我改了apm好飞多了,今天又改回cc3d。

网友:
我是手残党cc3d好难飞

网友E:
cc3d不要玩,50块的飞控绝对炸坏你不只200块的电机,我现在打算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得太暴力,时间会少

Pitch由中位點向上推20% 這樣直飛大概5秒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下电机螺丝是不是太长顶到线圈短路了 还有可能是PID不合适也会耗电

那根螺絲是可以調較的嗎?我把pid值調到不抖和跟手,但不知道合不合適,但沒理由要他續航時間長但難控制,所以不知道怎樣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大电池?

全是35c/3s , 1500 , 1800, 2200 , 感覺不關電池品牌問題,三款都不同牌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00收的二手货,问题是cc3d好难飞,打一点杆就乱飞。我改了apm好飞多了,今天又改回cc3d。

是不是沒調pid ? 調了很好控制但怎調都費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cc3d不要玩,50块的飞控绝对炸坏你不只200块的电机,我现在打算换了

如果我只換飛控,其他硬件不變,有明顯反應快了和比較穩嗎?

网友:
cc3d 默认都不错

网友F:
看到这个贴我才相信竟然还有人在用CC3D,楼主装APM飞穿越机,好主意,表示赞赞赞。换个标准F3吧,看看黑匣子调调飞机装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多大电池?

1500, 1800,2200 後者兩種多半到一分鐘左右

网友G:
电机发热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电机发热么?

還好,不會燙

网友:
那还好 什么电池 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到这个贴我才相信竟然还有人在用CC3D,楼主装APM飞穿越机,好主意,表示赞赞赞。换个标准F3吧,看看黑匣 ...

这回知道我开店的意义了吧

网友H:
楼主:是通过什么来知道测量暴,低压报警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:是通过什么来知道测量暴,低压报警的?

Bb響警報就飛回來看電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