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合1 多协议高频头测试

楼主(2017-05-23):
4合1高频头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,从一开始在华控d7e,d10上加高频头,逐渐发展而来,现在最新的stm32版,基本可以兼容目前大多数的主流航模遥控协议,很是方便,而且在最新的opentx、er9x以及ersky9x固件的支持下,frsky控(全系列控)、th9x(需要改线)、9xr(需要改线)、9xr pro均可以直接通过软件设置选择所有协议,最近老是出差,想带几个小飞机,有空的时候玩玩,但是几个小的接收机都是和飞控集成的,带几个控不方便,于是想到了4合1多协议高频头,这样能方便很多。
为了和手里的th9x更好的匹配,打了个外壳,只是颜色略显卡通
自己实测,和frsky d8, flysky,dsmx22均一次对频成功,家里大致试了下,3堵墙不失控。回头飞了以后在来说实际使用的情况。

网友A:
在哪买的???

网友:
那里有卖

网友B:
楼主给说下th9x怎么改线呗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给说下th9x怎么改线呗,

自己怕麻烦,没改。只能回头翻译下教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哪买的???

马云家搜,“四合一 高频头”,有的是,各种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己怕麻烦,没改。只能回头翻译下教程。

好的,期待教程啊!!

网友:
是天八遥控器吗

网友C:
啥时候乐迪也能用高频头就好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啥时候乐迪也能用高频头就好了……

有ppm输出就能用,马云家有通过教练口ppm信号的4合1高频头。

网友:
这个高频头其实就是D10那个固件,相当于外接一个教练模式的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ppm输出就能用,马云家有通过教练口ppm信号的4合1高频头。

有乐迪能用的 控frsky的吗?
麻烦给个关键字或链接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乐迪能用的 控frsky的吗?
麻烦给个关键字或链接  谢谢

直接上图,自己搜吧,管理员,我真不是托,只是为了方便模友交流,请收下留情。谢谢先

网友B:
楼主,你的控能用串口模式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的控能用串口模式么?

我没改,太麻烦,而且手里还有别的控原生支持串口,懒得弄了,我刚发了个翻译的改线教程。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没改,太麻烦,而且手里还有别的控原生支持串口,懒得弄了,我刚发了个翻译的改线教程。有兴趣的话可以 ...

我刚看了你发的改线,没怎么看懂,是把mosi和miso两个引到多协议高频头的2脚和5脚,之后就支持串口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刚看了你发的改线,没怎么看懂,是把mosi和miso两个引到多协议高频头的2脚和5脚,之后就支持串口了么? ...

如果你用的就是这款4合1高频头的话,改完就支持串口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你用的就是这款4合1高频头的话,改完就支持串口了。

这款四合一高频头,改完就可以用串口了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