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ysky富斯i6x无损改装天线改善天线死角增强距离

楼主(2017-05-23):
富斯这控应该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啦,接收也便宜。就是外观太丑了。另外默认的十字双天线导致有45度的死角,得改善下。
问了下富斯售后,这个双天线是把一个模块直接引出两个头,同时都进行收发的。(所以功率变小了,加了功放应该提升明显)所以改那个竖的放的就好了。
1拆开控
2拆开竖着的天线模块
3因为我们是要无损改装,回头不喜欢还是恢复的,所以我随便拿一个pcb板切了个简单的形状
4把板子转个洞,然后把天线端口的线放进去,用热熔胶粘稳。
5这个板子就和那个竖天线一样,随便安装,很稳
6扣回控,安装上不同增益的天线(长的是6db的,短的是3db的)
是不是好看了很多?

网友(2019-12-27):
这种6 db的天线,功率能带起来吗?

网友(2019-06-01):
看不懂 凑个热闹

网友:
这个控就是塑料感比较强,配件太容易损坏了。我用得不多,却烂了一个3段开关,挂绳位置为了接FPV支架也搞烂用胶水固定死了。还有最关键无法忍受的电源开关也坏了,有时失灵。最后淘宝了类似尺寸的6脚电源开关给换上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我这I6X也用了1年多了,当年拆开控发现有2个天线很是惊喜,同样和楼主一样改了一个外置天线,换了好多种增益的不同种类天线,最后固定用5dbi天线。地面水平拉锯是比原来远了一点,但150m高飞四轴也有失控情况。不懂楼主最后用了什么样的天线?有没有实际拉锯测试?

网友(2019-01-14):
FS 这个控 有点难看啊  改这个 真是折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改天线。。能起到什么作用

心里感觉有用  实际上超过3db就可以最高支持20db

网友(2018-02-02):
测试过吗,天线这种东西很可能越搞越糟糕

网友A(2017-05-23):
这样改天线。。能起到什么作用

网友B:
我能弱弱的说一声,插头有3DB的损耗吗?

网友C:
我也想改,求发详细的教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改天线。。能起到什么作用

原来的两个固定会有45度的信号漏洞。改成万向的后,z轴信号会强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能弱弱的说一声,插头有3DB的损耗吗?

没那么高,但是0.5左右应该还是有的。不过万向高增益天线和后期加功放能补回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想改,求发详细的教程。

这里那个不详细啦。。。就是拆开加个延迟天线座而已。切个板子当固定就行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。天线增益高了嘛 自然发射的信号就强一些

网友D:
大多数人的一根天线岂不是有九十度''漏洞''了 出发点是好的支持改装折腾  具体还是需要实测数据对比说明

网友E:
i6都有x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多数人的一根天线岂不是有九十度''漏洞''了 出发点是好的支持改装折腾  具体还是需要实测数据对比说明

一根高增益天线的顶端和底端的确是信号弱区。另外富斯这个控的设计和普通控不同。它是两个天线固定在内部互相90度排列,不能调节方向,这时候和普通能调节方向的控不一样,因为缺少一个z轴辐射的水平信号,如果我们把x轴天线改成垂直的变成水平辐射,加上原来就是横放的y轴天线,基本就很完美了,而且比普通控的单天线好(这时候改好方向的z轴就是普通控的天线一样,提手上的y轴天线辐射方向是前后上下,改善了z轴上下的信号弱区)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i6都有x了。。。

现在还换了个贴纸叫tm10说是天猫特供版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多数人的一根天线岂不是有九十度''漏洞''了 出发点是好的支持改装折腾  具体还是需要实测数据对比说明

这个图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说的45度死角是啥

网友:
我的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,不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图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说的45度死角是啥

看起来,,,有点抽象,不是相关专业的    ,还是想看懂,回头看看相关的资料。

网友(2017-07-26):
天线是怎么焊接的??

网友(2017-09-08):
没有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