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数传

楼主(2017-05-23):
如果数传自制蓝牙     蓝牙能与电脑地面站同时使用吗            使用电脑时候数传数传接线必须与蓝牙板断开吗       这位各位大神

网友:
不能同时使用 不需要断开

网友:
好像不可以吧 蓝牙连接好像不支持两个以上连接

楼主:
谢谢各位    有空了做一个

网友A:
标点符号被安倍晋三偷吃了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点符号被安倍晋三偷吃了。。。。。

出去视察去了,    .……。…….,,,。,

网友(2020-02-01):
估计不行:-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