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指教Flite Test做飞机用的KT板是那种材质的。

楼主(2017-05-23):
图片中是Flite Test Spear飞翼制作视频中的截图,想知道视频中的的KT板是那种材质的,主要是表面的那层膜不是PVC的,看起来像是牛皮纸的,最主要是和中间板层贴合的贴别紧

网友:
表面是牛皮纸,中间应该和普通kt板是一样的

网友:
表面是纸 有防水涂层
中间还是高密度泡沫

网友:
这个像是魔术板

网友:
不懂帮顶顶一个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板,比国内的结实

网友:
国内买不到

网友:
买5mm的KT板, 自己在外边沾上一层透明胶就可以了,很好用,还赖操。

网友:
有的,卡奇板,我用这个做过飞机,缺点是超重

楼主:
主要是感觉中间的夹层密度比较高,普通KT板用20w胶枪温度都有点高,做V型槽的时候板子都烫坏了。

网友A:
国内的普通冷板就行什么FT的KT板结实  扯淡呢 都一样行不? 掉下来都稀碎  最烦某层那些跪舔的货色 不一定外国的月亮就圆 FT用的舵机也是EMAS  电池也是HOBBYKING ......

网友:
这是防水kt板,好像目前国内还没有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KT板机,有那么复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T板机,有那么复杂?

做的没那么复杂,就是新手不仅炸,想找个结实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内的普通冷板就行什么FT的KT板结实  扯淡呢 都一样行不? 掉下来都稀碎  最烦某层那些跪舔的货色 不一定 ...

不知道不要喷行不行,我想找FT的板子最主要的原因是视频里的KT板表层那层膜和中间泡沫粘的特别结实,在板子对折或者塑性的时候表面的膜不会和中间泡沫分离开来,你看明白了吗就说别崇洋媚外

网友:
怎么还有入魔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