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拍接线

楼主(2017-05-23):
山狗相机usb输出怎样自制图传线怎么接

网友A:
接上信号线和黑线就可以,然后在山狗设置中打开“电视输出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上信号线和黑线就可以,然后在山狗设置中打开“电视输出”

需要接GND?

网友:
普通的数据线不行 最好的方案自己拆解改一个 不会影响云台 也可以拆狗飞线

网友:
这个很好做啊

网友:
tb有av线卖 黄色接图像线 黑色地线

网友:
那如何 用搖控器切換拍照?

网友:
不懂帮顶顶一个

网友:
需要那种av输出线

网友:
顶顶顶,无回帖,不论坛

网友:
淘宝买山狗的输出线吧,山狗的视频输出和一般的不一样

网友:
也可以自制一条

网友:
要控制拍照有困難.

网友:
买手机OTG线来改装,一般的数据线是不行的

网友:
中间两个焊点悬空,焊接顺序为正极~视频输出~负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