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PIXHAWK一直闪红灯 连不上电脑

楼主(2017-05-23):
像这样 红灯一直频闪 而且连不上电脑MP 想重刷固件也不行
检查了一下 跟内存卡没关系 线也没焊错
想问问各大神 问题出在哪了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次,刷了固件就好了

网友A:
选对com口从新刷固件

网友B:
内存卡换一张,或是用其他东西打开一下内存卡,删除东西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对com口从新刷固件

这个...我检查了一次com口选对了 但是想用MP刷固件时候 MP报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卡换一张,或是用其他东西打开一下内存卡,删除东西,

我换过内存卡了  T-T 但是还是这样 所以觉得不是删不删东西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...我检查了一次com口选对了 但是想用MP刷固件时候 MP报错了

给我看看图

网友:
确定不是内存卡的问题的话,那就是主控损坏了,返厂维修,

网友:
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:)

网友:
为了牛币走人

网友:
PIXHAWK一直闪红灯 连不上电脑 固件,PIX,没关系,内存卡,一直 作者:智航无人机 9464 PIXHAWK一直闪红灯 连不上电脑 固件,PIX,没关系,内存卡,一直 作者:智航无人机 886 PIXHAWK一直闪红灯 连不上电脑 固件,PIX,没关系,内存卡,一直 作者:智航无人机 52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