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的”测量分压比例值”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7-05-23):
在F3地面站设置电池电压检测,其中一项”测量分压比例值”不知什么意思?怎么设?哪位大神帮我?

网友:
这个不懂 还得等大神帮忙解答

网友:
你就把当是校准电压的一种手段吧

网友:
3.1.5我用110值

网友A:
就是测量电源电压的分压电阻比例,对于F3飞控来说这个值是固定的,对于其他飞控刷固件的,因为原生不带这个电阻,需要手工加上去,所以比例不一定一样,而且为了提高测量精度,不同的供电电压也可以调整这个电阻,所以这个值可调。

具体调节办法,你先看默认值下显示电压多少,然后用BB响,或者你有万用表更好,测量当前电池电压。然后修改分压比例保存,知道两个电压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测量电源电压的分压电阻比例,对于F3飞控来说这个值是固定的,对于其他飞控刷固件的,因为原生不带这个 ...

多谢!讲的很细大概明白了。不过,我看原来的默认值是110,我不知他对3S、4S的电池是否通吃,我是不是先外测一下电池电压,再上电飞控读出再校准,然后耗电读出告警电压来校对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!讲的很细大概明白了。不过,我看原来的默认值是110,我不知他对3S、4S的电池是否通吃,我是不是先外 ...

就是接上地面站,看地面站显示的电池电压和直接从平衡头测出的一致就行,报警电压不用单独再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接上地面站,看地面站显示的电池电压和直接从平衡头测出的一致就行,报警电压不用单独再测 ...

多谢!多谢!感谢大神!

网友:
我的也有点不正

楼主:
校准后发现原来误差还是很大的,原来电池电压15.2伏时,飞控才显示12.3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