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迪AT10Ⅱ喇叭沙哑

楼主(2017-05-23):
今天开控切换了一下模型类型,然后发现喇叭声音变的沙哑了,什么鬼??有同类问题的么?

网友A:
路过帮顶 没用过at10

网友:
可以考虑联系售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过帮顶 没用过at10

顶顶顶

网友:
乐迪售后很到位

网友:
叫售后寄一个给你

网友B:
蜂鸣器进沙子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蜂鸣器进沙子了吧?

都还没带出屋子去……

网友:
我的x7也是

楼主:
坐等官方解答~

网友:
我的也有点变味了

网友C:
你这种目前是非常少见的,如果是设置导致的,建议恢复出厂设置尝试解决,没有解决可以把这现象拍视频给我们售后进行解决。
售后qq: 285041697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种目前是非常少见的,如果是设置导致的,建议恢复出厂设置尝试解决,没有解决可以把这现象拍视频给我们 ...

视频已发,请核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