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几安电流给6S充电

楼主(2017-05-24):
大家都是用几安给电池充电的 本屌用入门的B6充电器 6s 5200 25C电池 相对来说 几安比较高效 几安比较稳定

网友:
1c充电5.2A电流

网友A:
第一科普一下,充电电流和几S无关,至于容量有关,1C就是容量那么大,2C就是乘以2,一般航模电池1C充电没问题,绝大部分支持2C,少部分厉害的支持5C。

然后5200mAh电池1C就是5.2A

以B6的功率来说6s电池你设到最大也到不了5.2A。所以你就设置到能设置的最大值充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科普一下,充电电流和几S无关,至于容量有关,1C就是容量那么大,2C就是乘以2,一般航模电池1C充电没问 ...

我用3A充的 也没想用大电流 怕伤电池 而且这个充电器又很一般 所以就想保守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3A充的 也没想用大电流 怕伤电池 而且这个充电器又很一般 所以就想保守点

你想大也大不了啊,B6功率就那么大,你永远设置不到5.2A,5.2A是1C,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你看懂没。

对航模电池来说,只要充电器功率够1C是足够保守的电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