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块的NAZA哪吒飞控,带你装13带你飞

楼主(2017-05-24):
淘宝最近惊现50元的 不带壳NAZAlite。
看了卖家介绍,感觉不会有大问题,买了两个回来。
到手后秒刷V2
着实爽  这么便宜  开源飞控都比这贵啊
但是NAZA设计带来的问题显露出来的
这种减震结构,没有外壳,固定都不好固定,别说减震和气压计了
于是祭出3D打印大法。  PS:3D打印机这种东西,你一旦用了,就上瘾了
修修剪剪
这里大家看到组装完可能有点缝隙,但是新的图纸已经加大了容差,应该会更匹配
这个是没有LED的情况下如何连接电脑,如何调参的方法,卖家提供的。
建议接正极哪里不要usb供电,单独EBC供电5V
如果你naza接上了电脑发现
软件不识别,别着急,很多类似情况,自己找一下解决办法, 问度娘

最后无私奉上,设计的图纸.............(这揍是奈,说也说不清楚。。。。。)

匿名
为什么我不能下载

网友(2019-08-06):
好东西,感谢楼主的分享,下载一个打印一下

网友(2018-09-08):
我用的也是这个,但是现在发现一个问题,没有PMU,飞控无法读取电池电压,然后就会因为电压保护而不能起飞,我想问一下,怎样能关闭电压保护,或者怎样可以绕过电压保护,让飞控一直认为自己的电压符合起飞条件

网友(2018-06-26):
V1版的可以吗

网友:
楼主你好。我也买了这个nazav2。上机没问题。现在买了328mini 红板gps。和hmc 看你那个naza的gps不知道怎么刷328。能指导一下吗

网友:
长见识了

网友(2018-04-28):
舅服你 高手

网友A(2017-05-24):
为什么这么便宜还没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这么便宜还没壳

你猜猜看,我没猜出来啊    反正目前看能用

网友:
确实便宜

网友B:
能不能用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用啊?

目前软件上一切ok   就等上机出结果,这两天吧

网友:
吓人。真的可以吗

网友:
电子产品水分太大,好用买正品太坑了

网友C:
昨天卖40一个,两个80包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昨天卖40一个,两个80包邮。

不要买naza m.买lite那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软件上一切ok   就等上机出结果,这两天吧

好用的话,我也去买一个来玩玩

网友:
真的假的啊    有没有60的pix

网友:
这么便宜能不能装穿越机上哈哈

网友:
第一个吃螃蟹? 期待试飞效果

网友:
请问怎么上传文件供下载

网友:
期待测试结果

网友:
真的能用我也要买。

网友D:
这个我也入了,接上电调电机与接收能解锁,电机也转,gps找到个6m+5883转naza的arduino程序,正在考虑要不要刷v2

网友:
pmu方面,直接用电位器分压到x3可以检测电量,用固定电阻的话应该用啥阻值?

网友:
等待测试结果,能用也买一两个。。。

网友:
功能什么的一样吗,

网友:
这下qq飞控彻底玩完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我也入了,接上电调电机与接收能解锁,电机也转,gps找到个6m+5883转naza的arduino程序,正在考虑要不 ...

求你电调,飞控,电机等的连接图片。

网友:
厉害,打个要多少钱?
私聊。d(゚∀゚d)点赞!

网友:
哇塞,给力,谢谢楼主的图纸

网友:
楼主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好消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求你电调,飞控,电机等的连接图片。

额,直接连啊,不会下个说明书照着接…我用电调供电

网友:
今天让朋友帮我把壳打印出来

网友:
楼主你好,问一下V2是nazalite用的吗?哪里下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额,直接连啊,不会下个说明书照着接…我用电调供电

好的,谢谢你!我也没有pmu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额,直接连啊,不会下个说明书照着接…我用电调供电

电调接哪个接口呢?led吗?

网友F:
能解决LED灯吗?没灯不好看到状态,如果买个灯就是85了(naza 50 led 35),加个pmu那就上百了,和一个二手无gps的价就差不多了,而且还没外壳。4线七彩led 0.5元,如能用这个解决问题那才真值了。如果真能用,买来刷V2,配加上自己原来有的配件,还真不错,刷坏了也不心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调接哪个接口呢?led吗?

电调信号接这6个脚,对应1-6号电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能解决LED灯吗?没灯不好看到状态,如果买个灯就是85了(naza 50 led 35),加个pmu那就上百了,和一个二手 ...

pmu的话:简单的用两个电阻/电位将电池分压连接飞控x3脚,可以跳过调参软件设置与测量电压;LED的话不懂,led信号脚就是usb那个4脚用剩的1个脚,试下接ws2812的LED

网友D:
上面画反了,这个才是正确的电调顺序

网友:
50块的下架了,ws2812的LED想试也入不了模块试,LED还是有必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面画反了,这个才是正确的电调顺序

非常感谢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面画反了,这个才是正确的电调顺序

你是6轴啊?d(゚∀゚d)点赞!

网友:
我也做了一个外壳,没有3D打印机,用的几个塑料板用502胶粘的

网友(2017-06-30):
这个怎么样啊。 刚才逛淘宝也看到过。不敢入

网友G:
这款飞控我也用了,不知怎么的,动力输出很弱,油门要几乎推到顶了才起来,飞机就是一般的450,脚架云台这些都没装,就是光机架,应该说很轻的。我在调参软件里也看了遥控器油门输出可以到最大+1000,但不知道这个油门量飞控有没有全部给到各电调,难道打折了?调参软件里也没法看各电调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款飞控我也用了,不知怎么的,动力输出很弱,油门要几乎推到顶了才起来,飞机就是一般的450,脚架云台这 ...

模式呢   姿态模式起飞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模式呢   姿态模式起飞么?

是姿态模式

网友H:
大疆的姿态模式相当于APM/PIX的定高,所以油门必须到50%以上得某一个值才能开始上升,当然对应的50%以下某一个值才下降。油门只是控制上升下降的速度。     如果你是只有推到接近100%才上升,那也不太正常,建议重新做遥控校准和电调的油门校准。把飞控也做下高级校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大疆的姿态模式相当于APM/PIX的定高,所以油门必须到50%以上得某一个值才能开始上升,当然对应的50%以下 ...

4个电调都用接收机直接做过单独校准,而且接收机直接控制电调可以很高的转速,NAZA飞控我也做过遥控器校准,我在调参软件看到遥控器的油门值也可以到最大+1000,但就是飞控给电调的输出偏弱

网友:
多谢楼主图纸,刚下单,也买了一个45元的

网友:
可以试试,如果能自己DIY LED和PMU的话就值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要买naza m.买lite那个

为啥呢,我买了两个naza -m目前一切正常

网友:
打印外壳4个螺丝孔是自己钻的吗

网友:
有pmu和led卖

网友(2017-10-13):
求购买地址   我实在找不着啊

网友:
感謝,但現在似乎找不到這個模塊,有位址嗎?

网友I:
我买啦个60元nazaV1刷V2后 老是提示电压低怎么破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买啦个60元nazaV1刷V2后 老是提示电压低怎么破

查看我的帖子   有教程改

网友(2017-11-15):
好贴,看后给楼主顶起来,顶出高潮!!

网友:
有宝贝链接吗?

网友:
为何图纸压缩文件无法解压

网友(2018-04-17):
大佬哪里来的固件啊

网友:
f3也才60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赞的 学习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