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控链接电脑,找不到串口

楼主(2017-05-24):
下的3个驱动装了,不知道装的对不对,f4用飞鱼地面站可以用不

网友:
F4要是刷了BF固件,可以用飞鱼地面站调参

网友(2017-08-15):
同问,我的也是打开串口流失败

网友:
file:///Users/Guest/Downloads/Untitled%20%20%20%20%20-2%202.skp

网友:
/Users/Guest/Downloads/Untitled     -2 2.skp
323

网友(2017-12-16):
听泡泡老师的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