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可以修好吗?

楼主(2017-05-24):
飞机从30米高空摔下来,有一个电机转动的时候,“咔咔”的响,这个电机还能用么?可以修好吗?

网友:
只要磁钢不坏,没有变形的话,修到能转是没问题,但是要修到和原来一样很难,动平衡就达不到要求。

网友:
什么变形换什么,实在难找配件还不如买同型号的,电机也不贵

网友:
感觉你的电机缝里应该是进东西了,铁屑之类的!你拆开来看一下吧!如果电机外部已经变形了建议还是再买一个吧

网友:
换吧,估计是变形了

网友:
不换可能更危险,相信我。

网友:
我去,能转能飞,就不用管它响不响,不影响飞行就行了,转转就磨合好了

网友:
换吧,我八九十一个的都换了两个了

网友:
可以修 要么返厂 要么找论坛的维修贴 联系一下大白 他会给你修

网友:
换一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