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熔胶温度太高把KT板都烫坏了怎么解决

楼主(2017-05-24):
用的是20w的胶枪,做飞机时,尤其是开了V型槽的部位,像在机翼对折的时候热熔胶涂到中间泡层的时候,泡沫层都融化了,机翼对折的时候KT板外面的那层膜会受力,然后再一烫就变形了,大家都是如何解决的?除了拔电源还有其他办法吗?有人用过恒温的热熔胶枪吗?把温度调低点管用吗?

网友A:
为什么要用热熔胶呢?用其他胶不就得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用热熔胶呢?用其他胶不就得了!

你平时用什么胶?泡沫塑料快干胶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平时用什么胶?泡沫塑料快干胶?

我也没用过,但热融胶肯定不能用,502也不能用的。看看其他模友支支招。

网友B:
我感觉热熔胶是粘不稳的,还是用专用胶水吧……

网友:
应该有专用胶水

网友:
我用热熔胶的时候先找块废板试下温,感觉温度高了就把插头拔了,等一会

网友:
没遇到过

网友:
必须热熔胶…就是脆了点!楼主把动作快点就没事了

网友C:
热熔机害了多少人... 又重又不结实  唯一就是省事  热了软  冷了脆

网友:
你用的时候可以拔掉胶枪的电源,手快一点。。

网友:
用的场所不正确。

网友D:
我用的是60w的胶枪,手快就没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热熔机害了多少人... 又重又不结实  唯一就是省事  热了软  冷了脆

恩,我买了泡沫快干胶了,打算用这个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的是60w的胶枪,手快就没问题了

我20w的都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热熔胶是粘不稳的,还是用专用胶水吧……

泡沫塑料快干胶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不会吧不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