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,急

楼主(2017-05-24):
futaba  j10怎么和a2飞控对频?在线等,急

网友:
遥控是不能和飞控对频的吧,你需要用接收机和飞控链接

网友A:
接收机对频不就行啦,和飞控咋对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收机对频不就行啦,和飞控咋对频

a2飞控自带接收机,现在就是这个步骤不会搞

网友B:
a2自带个接收机,j10没用过,优酷有视频和14sg对频的,可以去参考一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2飞控自带接收机,现在就是这个步骤不会搞

一般对频大都是遥控器打开对频,接收机按住上面F/S按钮然后给接收机上电等接收机led闪亮表示对频成功后给接收机重新上电,不是这样吗?你试一下,飞控上集成接收机的类似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2自带个接收机,j10没用过,优酷有视频和14sg对频的,可以去参考一下

谢谢了,不过j10和futaba不知道怎么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2自带个接收机,j10没用过,优酷有视频和14sg对频的,可以去参考一下

发错了,是futaba t10j

网友:
把遥控器调成有一个模式就行了 a2 说明书写了

网友:
看来,不进行基础训练,贻害无穷啊!

网友C:
你好!使用前一定要看说明书!一定要看熟悉!

le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使用前一定要看说明书!一定要看熟悉!

你调一下制式,根据表格调整到合适的制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对频大都是遥控器打开对频,接收机按住上面F/S按钮然后给接收机上电等接收机led闪亮表示对频成功后给 ...

完事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使用前一定要看说明书!一定要看熟悉!

网友:
guoguo123 ,来自互助团队,兴趣爱好:
自我介绍:
接收机对频不就行啦,和飞控咋对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