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飞侧偏

楼主(2017-05-24):
起飞的时候总要侧偏  方向要稍微往右前或者右后打一点才能飞起来  飞起来还是往一个方向去  这是什么问题  求大师解决!

楼主:
视频在这里:自制四旋翼飞行器  QQ飞控  但是为什么飞起来不稳

网友A:
微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微调一下

调飞控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调飞控吗?

遥控器微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遥控器微调

调右下那个键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调右下那个键吗?

就是摇杆旁边的那个键,如果往右边偏就往左边调,一直到调好为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摇杆旁边的那个键,如果往右边偏就往左边调,一直到调好为止

就是方向杆左边那个键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方向杆左边那个键吗

私聊,我也是懂一点皮毛  2974662632

网友:
机子尽量放平一点

网友:
就这四个

网友B:
我之前也遇到过。先问下飞控校准好了吗?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调有差异造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微调一下

微调也不行啊  要不就是自传  要不就是侧偏

网友C:
完成各种校准,还有找个大点的场地试飞才能有效果,室内狭小气流等影响,新手更不能在室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也遇到过。先问下飞控校准好了吗?

飞控肯定准

网友D:
没毛病 室内空间小有干扰气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飞控肯定准

机架没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毛病 室内空间小有干扰气流

就开着风扇  再说风扇的风也没那么大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机架没问题吗?

我看了  机臂有一边稍微低一点  我准备用别的板做个架子  我这是饭盒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完成各种校准,还有找个大点的场地试飞才能有效果,室内狭小气流等影响,新手更不能在室内

好的  谨记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开着风扇  再说风扇的风也没那么大吧!

飞机的气流遇到墙壁 返回来干扰到飞机方向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  机臂有一边稍微低一点  我准备用别的板做个架子  我这是饭盒

哈哈咋一开始都喜欢自己做啊?我一开始拿铁皮和PVC管做,后来还是乖乖去买商品机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咋一开始都喜欢自己做啊?我一开始拿铁皮和PVC管做,后来还是乖乖去买商品机架了。

在做一个试试吧  不行买一个450的

网友E:
这么大轴距的飞机,新机试飞还是到空旷无人的地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么大轴距的飞机,新机试飞还是到空旷无人的地方吧。

我这里空旷的地方只有飞机场了

网友:
那就先买个200块钱左右的玩具四轴,飞到很熟练了,再调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