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0机架, APM飞控, 飞起起飞剧烈摇晃摔机

楼主(2017-05-24):
260机架, APM飞控, 飞机 起飞剧烈摇晃摔机。PID试了很多组合都不行。

之前调和好几个 F450机架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。

哪位高手给点建议。

(我发的贴 怎么有人说有广告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本人从来不发广告。)

网友:
不懂帮顶不懂帮顶

网友:
把p调小一点试试,d也要小,i比p小一点就可以了

网友:
p值小起飞比较稳,个人经验,希望对你有帮助

楼主:
换Pixhawk飞控试了一下,把P慢慢调到最小0.08   虽然还是有点抖,单还是能飞。
但是再换过来 APM飞控,把P调到最小0.08, I也D都调小,但还是抖动剧烈,无法飞起来。

感觉用APM飞控时,虽然P调到最小,但是感觉还是不够小。
以为地面站有限制P最小只能调到0.08。

哪位高手有解决方案?

网友:
检查飞控板固定?最好参照以前的固定方法,是螺丝直接紧固到机架上或者加了减震海绵,两种方法测出来的数据很不一样,前者是高频噪声,后者是低频噪声,有可能对滤波有影响

网友:
不是组合,每个机架都不一样的pid

网友:
我瞎说啊,p是力度,最小了还是抖,那把y轴最大可以倾斜角度调小试试,这样相应的p也会跟着小。

网友:
p调小 i也随着小,d稍微大点,以前用apm觉得很稳啊 以前是250机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