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3D飞控问题

楼主(2017-05-24):
本人在把CC3D卸针脚的过程中把第四通道信号线的铜片给弄断了,现在玩不了了。求教能不能吧第五或第六通道设置为第四通道

网友:
用小刀把引线上的漆刮掉然后用电烙铁把锡引过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直接从芯片飞线吧

网友A:
如果刷bf或cf固件,可以用cli命令重新映射输出通道,具体可参考这个
http://fpvrace.cn/portal.php?mod=view&aid=85

网友:
不懂帮顶不懂帮顶

网友:
换吧,这么细的活真不好下手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刷bf或cf固件,可以用cli命令重新映射输出通道,具体可参考这个
http://fpvrace.cn/portal.php?mod=vie ...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啊

网友B:
resouce
然后你会看到对应的接口定义,记下motor 4和motor 5的对应序号
然后用set
set motor 4 XXX
只需要把4号定义为原来的5号位置就行,因为占用了5号电机的 原配位置,自然5号就失效了,焊点坏了都可以这样弥补一下,可惜CC3D只有一次机会喔,因为刷了CF固件的6号位置被LED占了,只剩下了5号位置可供电机输出。难道还有五轴飞行器吗……最后别忘记save 保存设置

网友:
以上是基于CC3D刷了CF或BF固件后的操作,如果还是用的open pilot 固件是不能使用CLI命令修改设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souce
然后你会看到对应的接口定义,记下motor 4和motor 5的对应序号
然后用set

你给我的链接在哪个地方输入指令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给我的链接在哪个地方输入指令啊

我没给过链接吧啊…………CF或BF地面站里,连接上飞控后,左边第三栏CLI

网友:
问题不大 飞线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