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飞控超级奇葩问题,求大神指点。。。

楼主(2017-05-25):
我的设备如下,定点,定搞,自动航线一切正常,但是就是不能转向角度太大,否则就会出现gps故障,四轴就失控掉下来。比如定点原地旋转,自动任务飞往下一个航点角度超过90度,绕圈模式,都会突然GPS故障然后失控掉下来

网友:
不晓得帮顶了

网友:
没碰到过,帮顶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说说地面站的报错吧!

网友A:
地面站或osd看到故障信息了?

我怎么觉得转向角大了以后往下掉是动力问题呢

网友:
gps 接线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无GPS也不会掉下来,丢星只有二种可能,悬停或返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GPS也不会掉下来,丢星只有二种可能,悬停或返航

打错了,是悬停或降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面站或osd看到故障信息了?

我怎么觉得转向角大了以后往下掉是动力问题呢 ...

对啊,地面站是报的GPS故障,然后就是飞行器已坠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面站或osd看到故障信息了?

我怎么觉得转向角大了以后往下掉是动力问题呢 ...

动力不可能不足啊,半油门悬停,本来不到半油门就起来了。为了定高和定点飞方便。才把油门调到半油门悬停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动力不可能不足啊,半油门悬停,本来不到半油门就起来了。为了定高和定点飞方便。才把油门调到半油门悬停 ...

你试试不要用外置罗盘

网友(2017-08-01):
可能是罗盘校准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