果冻啊果冻

楼主(2017-05-25):
飞宇2D云台,但视乎果冻蛮大啊,画面抖动也有些明显(DH600机架),不知各位前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?      (减震泡泡加硬点啊还是其它方法?原装视乎感觉偏软)
求搭救

网友:
帮顶,没有用过

网友A:
飞宇的云台减震球是搭配好的..自己瞎换好过几组他廠(ATG,DJI,蜻蜓)的減震球都没有很大的改善...直到把機架剛性提升...桨平衡做好,换回原厂的减震球....果冻就搞定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宇的云台减震球是搭配好的..自己瞎换好过几组他廠(ATG,DJI,蜻蜓)的減震球都没有很大的改善...直到把機 ...

谢谢了

网友B:
看桨和电机震动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桨和电机震动怎么样

请教下减震泡泡的软硬程度对果冻有没什么影响呢?

网友C:
pid最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id最重要

云台的PID还要怎么调

网友:
先检查飞机的震动,在飞行日志里查看,还不行,增加云台的P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云台的PID还要怎么调

飞机的

网友:
机架强度不够 螺丝没上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下减震泡泡的软硬程度对果冻有没什么影响呢?

也会有影响

网友(2017-07-01):
能说下你的配置吗,我也是特别喜欢DH600的机架

网友(2017-11-24):
我每天看贴无数,
基本上不回贴。
后来发现这样很傻,
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,

我也顺便挣点分

网友(2018-01-31):
啊啊啊,我也是啊   桨平衡了就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