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器推油门一点然后不动,电机越转越快,为什么?谢谢

楼主(2017-05-25):
各位大神futaba T14SG遥控器推油门一点然后不动,电机越转越快,为什么?求解答谢谢!
用的CC3D飞控,银燕2202的电机

网友A:
请到论坛搜索相关内容,cc3d飞控设置。
请将本回答设置为最佳答案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到论坛搜索相关内容,cc3d飞控设置。
请将本回答设置为最佳答案,谢谢! ...

那是飞控哪一方面的问题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是飞控哪一方面的问题呢?

很可能是接收机配置不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可能是接收机配置不正确。

好的,谢谢你

网友B:
装上桨就正常了

网友C:
你没上桨吧?没上就正常,因为飞控陀螺仪要找平衡所以他会加速电机,你上桨就正常了

网友:
我的F3飞控也是越转越快,是上了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没上桨吧?没上就正常,因为飞控陀螺仪要找平衡所以他会加速电机,你上桨就正常了 ...

确实没上桨叶,谢谢你  早知道吧最佳答案给你了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,确实没装桨叶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装上桨就正常了

怎么可能,千万别装浆,十分危险的!应该是飞控问题,是否刷了固件?是否重新调测?特别是遥控校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没上桨叶,谢谢你  早知道吧最佳答案给你了。。。

呵呵,没事,知道原因就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可能,千万别装浆,十分危险的!应该是飞控问题,是否刷了固件?是否重新调测?特别是遥控校准。

我之前装过一架,就是这个问题,装桨之后就正常了

网友:
你用什么模式

网友:
每个人的都会这样的,只加一点油门,飞控就会输出指令让电机疯狂的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装过一架,就是这个问题,装桨之后就正常了

哦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