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萝莉四通轻型接收机 怎么和二代控对不了码 刷的是 轻型二代g板固件

楼主(2017-05-25):
二代轻型接收机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?

40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408

二代不支持408吧

楼主:
不知道啊    那用什么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代不支持408吧

不知道啊    那用什么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啊    那用什么啊

11f04e  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1f04e  。。。。。

轻型四通也用11f04e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轻型四通也用11f04e啊

这个就不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不知道了

哦   谢谢了

网友B:
好久没折腾萝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久没折腾萝莉了

我这个对不了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

网友C:
试试刷轻盈4通G版本的固件吧,话说你的控是什么版本的固件,接收要对应,如果控是E版或者H版你要接收机相应刷会去E或者H版,其实你这个板子是三代的4通接收板,不过电路硬件都和二代相同的,单片机就是用408的没错,如果用在三代固件直接刷那个4通兼容A版(修复1通道)的固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试刷轻盈4通G版本的固件吧,话说你的控是什么版本的固件,接收要对应,如果控是E版或者H版你要接收机相应 ...

哦    那三代遥控用哪个版本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    那三代遥控用哪个版本

三代兼容性做的比较好,随便A系列所有的版本都可以的,现在我用的是A10,最新是A12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三代兼容性做的比较好,随便A系列所有的版本都可以的,现在我用的是A10,最新是A12. ...

我三代的也可以用了     二代g版的用不了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三代的也可以用了     二代g版的用不了呢

那你试试控和接收刷回去F版的吧,用过几版还是觉得F版最稳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你试试控和接收刷回去F版的吧,用过几版还是觉得F版最稳定了。

f版我没有固件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f版我没有固件啊

百度搜一下吧,应该还有帖子上面有保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