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 定点 飞高了就晃的厉害,求解

楼主(2017-05-25):
apm,450机架,2212,1045浆,1235克起飞。
自动调参完毕,低空悬停什么都可以。上20米,可能上面有风,四轴很晃,动起来就好了,一旦停下就开始晃。
从摄像头看,晃动幅度很大,真怕掉下来。
问,这是要调哪里?调xy轴pid还是单独调悬停pid?该咋调?

网友:
apm个人觉得真的很不好调

网友:
调多几次,apm这种开源控就是麻烦的

网友:
使用AUTO TURN调PID,定点晃,再检查GPS信号和天线质量

网友:
我的也非常晃,直接炸过好几次了

网友:
这样还不如用默认' 应该是p小了

网友:
先把物理平衡做好 各个设备的摆放 配重 螺丝有没有松动 电机角度 浆和机架的质量 确定后 自动调参后再去细微调节感度

网友:
不晓得说的晃是啥意思,是会有轻微起伏移动,还是前后左右晃动,我pixhake和apm2.8都有,貌似默认就比较稳,最多轻微上下左右移动一下,无法订钉子

楼主:
基本解决,自动调参的p太小,用人工调节pid,p调到2.2以上,现在基本不晃了,快速降落也不晃了。比较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