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会失速的飞机

楼主(2017-05-25):
请问大神,什么样的飞机不会失速,我感觉新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飞的飞的就失速啦,手忙脚乱不会救机,最终炸机

网友A:
飞机都会失速 多练习就好了 赶紧去把飞机修好再说吧

网友B:
冲浪者都失速?你这是飞得多慢啊

网友C:
冲浪都失速。。。。。螺旋失速还是有可能的,不过冲浪有个五米高度都能救回来啊。。

网友:
冲浪者。。。这个关油门都能飘下来吧

网友:
哈哈,比我还惨,我刚修回去,建议下次装机至少加两个加强碳管,我就是这样的

网友D:
多练模拟器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机都会失速 多练习就好了 赶紧去把飞机修好再说吧

已经修好。择日再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冲浪者都失速?你这是飞得多慢啊

太慢容易失速?我还想着冲浪者能飘,就慢慢飞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厉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冲浪都失速。。。。。螺旋失速还是有可能的,不过冲浪有个五米高度都能救回来啊。。

拉升降没用,就是个头冲下不停的旋转的下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多练模拟器吧

嗯嗯。还要多联系

网友F:
终于看到一个冲浪者比我炸的还惨的了

网友G:
就是转弯时容易失速,转时加大动力就行了

网友:
也是厲害了,佩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就是转弯时容易失速,转时加大动力就行了

嗯嗯。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终于看到一个冲浪者比我炸的还惨的了

这次炸的不惨,第一次炸的惨,断成三截

网友:
静态飞机

网友H:
装个简单的飞控吧,。。

网友:
此处需要掌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装个简单的飞控吧,。。

想过装飞控,但是练不出技术啊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想过装飞控,但是练不出技术啊

只是用来救机的,平时还是手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终于看到一个冲浪者比我炸的还惨的了

不服来战

网友F:
你赢了  我的还没炸烂  只是稍微有点断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你赢了  我的还没炸烂  只是稍微有点断裂

哈哈,我这2年前的照片成记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哈哈,我这2年前的照片成记录了

楼主:
我第一次也是炸成这样,断成三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只是用来救机的,平时还是手动

嗯嗯    有道理   一键救机

网友J(2017-12-05):
引用 楼主:
太慢容易失速?我还想着冲浪者能飘,就慢慢飞了?

“飘”这个词儿,是不懂固定翼的人才喜欢用的。什么“飘飘机”那都是对固定翼航模无感的外行形容慢速练习机/滑翔机的土话,根本没抓住本质。好像是“飘”,无非是翼载荷适中或偏小,以至于适合中慢速飞行而已。跟随波逐流地“飘”根本不是一个意思~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“飘”这个词儿,是不懂固定翼的人才喜欢用的。什么“飘飘机”那都是对固定翼航模无感的外行形容慢速练习 ...

文化人儿,解释的很到位

网友K:
慢飞省电,但不能太慢了,没见过飞机没有动力不掉下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慢飞省电,但不能太慢了,没见过飞机没有动力不掉下来的

主要原来水平不行,也太相信滑翔机的滑翔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