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谁能帮忙看看,首飞就这样了

楼主(2017-05-25):
一起飞就掉了个个,弱弱的问下那个浆粘起来还能用么谁能帮忙看看,首飞就这样了 轰20首飞成功,首飞什么意思,轰20首飞,轰18首飞 作者:凌丶霄 7302 谁能帮忙看看,首飞就这样了 轰20首飞成功,首飞什么意思,轰20首飞,轰18首飞 作者:凌丶霄 2144

网友:
加微信 haveaseat 我教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断的就是ATG

我买的这种灰色的,12块一对,就没炸坏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断的就是ATG

不会啊,atg我打墙都没问题啊,一会儿给你发照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买的套装,只有一对。还不知道什么型号的

套装的话一般是1045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桨吧,我一般都买10对回家

买了20对

网友A:
换个桨吧,我一般都买10对回家

网友:
一入模型深似海,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atg桨,很难炸坏的

断的就是ATG

网友B:
买atg桨,很难炸坏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组,好像浆装反了一对,但是风向下有影响么

风能有多大,桨装反了是重点!

网友C:
用不了,换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不了,换吧

买个几十套回来慢慢炸

网友D:
玩多轴不可能不备多几只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玩多轴不可能不备多几只浆吧?

网友E:
不能用的 我想知道你怎么粘 建议在草地上飞 多练习 打杆要慢

网友:
还粘个毛线啊

网友:
航模别心疼钱

网友:
不能了吧   换新的

网友:
桨上面有型号

网友:
当然不能用

网友:
第一次飞,总要少点什么的。习惯就好。

网友F:
450一般用的是10寸桨,多买点备用吧!桨叶断了别去粘,没有任何意义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能用的 我想知道你怎么粘 建议在草地上飞 多练习 打杆要慢

水电工粘水管的那种胶水,粘出来看起还行……买了20对慢慢炸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450一般用的是10寸桨,多买点备用吧!桨叶断了别去粘,没有任何意义!

网友G:
看看桨有没有转反,电机转向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看桨有没有转反,电机转向对不对

好像浆装错了,橙色浆左右装错了,不过风都往下吹、有影响么

网友:
不能粘会射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浆装错了,橙色浆左右装错了,不过风都往下吹、有影响么

桨的正面应该有标转向箭头,要跟电机的转向一样,如果没有标注就看桨高的一边为转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玩多轴不可能不备多几只浆吧?

刚买了20对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应该怎么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起飞日地球

原因多的去了,你是网上买的整机?还是你自组的

网友H:
没有这么好的胶水,你满世界也找不到,
想安心的飞,换 换 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原因多的去了,你是网上买的整机?还是你自组的

自组,好像浆装反了一对,但是风向下有影响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没有这么好的胶水,你满世界也找不到,
想安心的飞,换 换 换。

泡泡老师威武。多指导下新手,你的视频我都反复的在看。优酷广告烦人谁能帮忙看看,首飞就这样了  作者:凌丶霄 7690 我缓存在本地都有。我要想办法下载下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