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泡泡老师快给医医啊,才入的f3有刷问题

楼主(2017-05-26):
我的f3 evo有刷能够连接cf地面站,但是遥控器怎么都没反应,我的是乐迪at9s和9ds接收,接的sbus,接通陀螺仪有反应,就是遥控器怎么动就是没反应啊。
还有就是我连接上cf后,只要动飞控,里面就看到一个盒子转来转去,看不到模型啊。

网友A:
盒子?那好像是飞机模式选错了,接sbus协议选对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盒子?那好像是飞机模式选错了,接sbus协议选对了吗

就是这样,摇动飞控,盒子也会翻转

网友A:
应该是飞机模式错了,应该选正X模式,我之前选择固定翼模式就会这样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飞机模式错了,应该选正X模式,我之前选择固定翼模式就会这样子

模式应该没错,现在主要问题是uart2端口不能打开,打开后一保存退出,再进去还是没改变,保存不了啊,现在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了

网友B:
1、端口没打开
2、接收机类型没选
3、接收机不是工作在SBUS模式
4、接收机坏了
5、正常现象,电脑的问题,和显卡和显卡驱动有关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模式应该没错,现在主要问题是uart2端口不能打开,打开后一保存退出,再进去还是没改变,保存不了啊,现 ...

boot刷机再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端口没打开
2、接收机类型没选
3、接收机不是工作在SBUS模式

谢谢老师,今天发现就是端口不能打开的原因,不知道什么情况,端口里面开sbus那个端口,然后保存并重启后,再进去端口还是没变过来,不知道是驱动不对还是硬件有问题啊

网友:
帮顶顶,虽然不玩这个飞控

网友:
端口没打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