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个问题,用什么办法可以知道飞机空中的姿态

楼主(2017-05-26):
新手请教个问题,用什么办法可以知道飞机空中的姿态,

因为空中飞远了不知道怎么打方向,很容易炸机,丢机,请教一下老司机如何做的。

网友A:
反正是空中,可以多尝试几次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是空中,可以多尝试几次啊

救机的机会不多,得把握每一次的机会

网友:
通过图传画面啊,还有oss的姿态线啊,实在不行,就用望远镜啊

网友:
1. 用燈帶目視 2. 裝圖傳+ OSD

楼主:
谢谢老司机们,找机,寻机用的报警器,怎么做,用蜂鸣器怎么做

网友:
图传不是会显示吗?

网友:
你别飞那么远不就行了

网友:
有图传的话osd的姿态线

网友:
上fpv装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司机们,找机,寻机用的报警器,怎么做,用蜂鸣器怎么做

找机上GPRS,你从北京飞到上海都能找到

网友:
OSD加图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司机们,找机,寻机用的报警器,怎么做,用蜂鸣器怎么做

舵机主板…加上个蜂鸣器!

网友:
osd显示你的姿态

网友:
买一个飞控 加上数传 你连接电脑以后就可以看到画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救机的机会不多,得把握每一次的机会

设置一个简单模式,粗暴直接简单

网友:
飞着么远干嘛?远了看不清之后可以先打下舵试一下,一定要迅速判断

网友:
多练模拟器,另外就是别飞那么远。每天一小时模拟器,坚持一个月,你会发现各种姿态形成本能反应,最终到达姿态基本靠蒙的境界。还有就是通过涂装鲜艳来达到了。

不要为了像真搞的和真机一个颜色,人家本来就是隐身色,为了不利于发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