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越机有一个电机启动的时候抖动

楼主(2017-05-26):
穿越机有一个电机启动的时候抖动,然后推大点油门才能正常启动,飞起来的时候,感觉飞机很明显在抖,应该不是飞控问题,之前超稳的,后来这个电机出这个问题后才变得抖了,飞的时候把油门推大的时候就直接翻车了。

网友:
是堵转了吧

网友:
换电机试试
有可能 电机坏了

网友A:
gps?这是穿越机吗

网友:
替换法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?这是穿越机吗

发射机天线

网友:
炸一眼看上去还以为naza

网友:
我以为搞neza玩穿越呢

网友:
水平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问题,直接换电机

网友:
我跟你一样,有个电机会抖。我电机是混搭,以前炸鸡坏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新手,但的也是这样,问题是电机线圈没有固定好会左右移动。你用牙签移一下线圈看会不会动。会动就用50 ...

直接换电机了,我那个估计是我螺丝拧的太长顶到那个线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