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悬停不是靠 GPS模块吗? GPS有数据过来不就可以悬停吗? 悬停和磁罗盘有关系吗? ...

网友(2017-11-23):
也是这个问题,准备去试试自动调参

网友:
考虑一下电池吧,电池性能下降也会这样,或电流计供电不稳。还有飞控的减震和GPS模块不好,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固件和校准正常,飞机各个环节硬件装配到位……

网友:
还有个问题就是APM要是有内置罗盘需要把GPS插座旁边的搭线帽拔掉,用外置罗盘不容易干扰

网友:
我也出现这个问题。进来学习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