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也会烧,我也是醉了

楼主(2017-05-26):
同学的飞机电机转不起来了,卡吧死机,卡卡卡。
朗宇A2212,好盈40A电调,居然不动了,
真是新人啊,什么状况都有。
听说是电机坏了,有点好笑。
我说电调烧了
换个电调就好了,
当然电机轴也歪了

今天刚好有空,研究了下那个烧的电调,基本上是MOS烧了,
拆着拆着,数下8个MOS全毁了,
问了原因太低级了,电机插头热缩管没套好,在空中碰到一起短路了,我也是醉了。
土豪就别介意了

网友:
新手低级错误………

网友:
没砸机吗?

网友:
低级错误

网友:
之前烧过天行者30a和那个好小的12a

网友:
买mos管换吧哈哈

网友:
我铂金短路过 很大的火花 解决没烧

网友:
不用香蕉头直接把电机焊接到电调上 避免这些短路

网友:
玩电,短路常有的事

网友:
问下大神  , 我的四轴中的一轴冒过烟儿。 (电机和电调两者之间不知道是哪个冒得烟儿)。冒烟之后能撒问题都没有。还是正常飞行,但是心里不踏实。 现在想问下电调是不是冒烟就必坏?(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机多股线的问题)

网友(点评):
冒烟不一定会坏,但性能可能会减弱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电机多股线烧了一股  。 电机过段时间会还所以不担心 。现在就担心电调

网友:
电机过段时间会换,所以不担心。现在就担心电调   而且悲剧的是我不知道是哪一轴了

网友:
低级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好帖子顶一顶!感谢楼主

网友:
也算是一个教训。

网友:
幸运得了

网友:
问题嘛!很正常!就是有点大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