银燕1元飞控驱动

楼主(2017-05-27):
团购了银燕的baby hawk,从昨天下午7点一直鼓捣到现在3点,还是没驱动上……
看图说话吧,短接boot,飞控常亮蓝灯,duf是什么意思…… 当前状态只能刷固件,而且成功后usb自动断开,常亮红灯……

找了泡泡的转换方法,实在是不知道转换有什么作用,教程从头到尾也没说……  花了快100牛币下载那个in DFU的驱动包,无奈只得到这样的画面……

快崩溃了……
我该怎么办……

网友:
不知道,我也准备买,不知道好不好用

网友:
3个驱动都装完了?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脑问题,换个电脑试试

网友:
换电脑试试吧

网友:
换端口试试,还有重启电脑,清除以前的数据

网友A:
把这个驱动卸载了,然后再试试。

网友:
我也搞了很久,昨天飞起来了。就是逆光不是很理想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mall.moz8.com/m/post/90355?isHideTitle=0&from=apph5

可以刷入固件  也按照您的图把各种安装都装了  就是没有com口   怎么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这个驱动卸载了,然后再试试。

卸载了 很多遍  还是不行啊   快崩溃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元神控—— 银燕 F3 femto 飞控使用 http://www.moz8.com/mobcent/app/web/index.php?r=webapp/share&tid ...

看过了  按照图上一步步来  能刷固件  就是没有com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元神控—— 银燕 F3 femto 飞控使用 http://www.moz8.com/mobcent/app/web/index.php?r=webapp/share&tid ...

杰哥  加个微信或者企鹅 指导我一下吧  快崩溃了

楼主:
自顶   谁来帮我解决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杰哥  加个微信或者企鹅 指导我一下吧  快崩溃了

欢迎加入EMAX银燕粉丝群,群号码:323665611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欢迎加入EMAX银燕粉丝群,群号码:32366561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卸载了 很多遍  还是不行啊   快崩溃了

换台电脑,我就是换台电脑搞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台电脑,我就是换台电脑搞定的。

解决了

固件的问题
因为已经能刷固件了,就说明驱动没问题,只不过是进不去bf,换了个固件 好了!

lee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

固件的问题

解决就好!昨天没及时看到。不好意思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解决就好!昨天没及时看到。不好意思!

您客气了

楼主:
封贴!固件的问题   选了个最新的3.1.7就完美解决了

网友D:
BOOT和DFU驱动是刷固件时才用到的,平时连接调参不用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BOOT和DFU驱动是刷固件时才用到的,平时连接调参不用这个。

嗯 当时是 新机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