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电机保养

楼主(2017-05-27):
电机如何拆开   ,查看里面的轴承呢,飞的时候会听到好像唧唧响的声音,朗宇2212紫色的那个

网友A:
换轴承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轴承吧

网友:
不一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前面出轴的根部有颗小螺丝,内六角的,拧松后捏住外转子把轴往里面推就出来了,那个螺丝很容易转圆了,螺丝刀一定要顶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