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mini飞控用什么样的GPS

楼主(2017-05-27):
手头有一个umini飞控和一个穷人OSD,想把两个组合一起飞FPV,现在关键是umini和穷人OSD都没有GPS,初步设想是这样的:GPS并联到umini飞控和OSD。
在在某宝上看了两款价格比较便宜的GPS,但是不知道怎么确定波特率,穷人OSD可以设置波特率,但umini不能设置,所以求知道umini波特率的大神告诉下umini可以使用GPS的波特率(淘宝商家都不肯告诉)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0U8&id=522572122451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0U8&id=522101601266

网友:
各有各的GPS賣,能不能混用不知道。

网友A:
买个APM或者PIX用的GPS,只要接5v,地,TX,RX,就可以。
便宜好用的,乐迪的M8N,搜星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,才120左右。虽然比几十块的贵点,但是用起来放心就值回票价。

另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绿底灰字,是要让别人看不清楚还是显出你帖子的特殊性?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听人劝吃饱饭。

网友B:
兄弟用umini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不能切换到返航和锁定模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兄弟用umini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不能切换到返航和锁定模式?

呵呵   还没用GPS飞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买个APM或者PIX用的GPS,只要接5v,地,TX,RX,就可以。
便宜好用的,乐迪的M8N,搜星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 ...

切糕飞控没有txrx这样一说,反正u22是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切糕飞控没有txrx这样一说,反正u22是没有

常用的GPS,都是有电源和TX输出,RX不一定有,因为基本用不到RX。

U22的GPS,正负电源外的一根线,就是TX。U22没标而已。U22 U2SG都在玩。
常识。

网友(2017-12-26):
UMINI的GPS应该可以和非凡osd共用,只要设置好非凡osd的波特率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