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DM 3D打印的一些尝试

楼主(2017-05-27):
一直喜欢 用打印件来辅助制作轻木飞机,感觉技术上蛮成熟的。最近网上很火的全3D打印的飞机,网上好像有图,大家可以找找。然后我也索性也打印一个试试。画图,画打印骨架,切片。

画了一个水平尾翼部分。大致大小为,长50CM,最宽处15CM左右,内部画了打印骨架

因为ABS材料密度接近1了,所以为了尽可能的轻,表面厚度采用0.4MM

切片数据看,没有明显问题,但是因为使用0.4MM厚度软件已经提醒表面存在无法结合的可能,先不管。因为前面已经测试过,如果用0.8MM壁厚,打印出来的东西真的是相当好,但是,太重了,,,很可怕的重量。所以改用0.4MM
合计打印了4小时,早上起来 测量重量,强度,观察表面情况,做如下简单分析:

半个舵面 9克,满意

半个水平尾翼合计35克,满意,重量不是问题,相同尺寸下,蒙皮的轻木结构 也差不多这样的重量
强度,抗扭曲强度绝对是轻木结构没法比的,因为打印厚整体性很好,盒子结构,内部又有支撑,所以抗扭相当满意
内部采用0.4MM 双梁结构,所以不用碳管抗弯曲强度也超越同等大小尺寸的轻木

不足:表面厚度0.4MM,塑料本身特性,打印后出现不规则的轻微凹凸不平现象,远看没问题。
          表面厚度只有0.4MM,所以,表面光洁度 不像0.8MM壁厚那么光滑
           打印舵面,水平尾翼,半个花费4小时,时间过长

总结:如果自己动手画,或者有模型数据,完全可以打印一架 玩玩,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是机器干活
          如果有强迫症,或者完美主义者,建议还是传统工艺制作来的效果更好

          如果有0.5左右密度的 打印材料,价格又不贵,那把表面厚度画成0.8MM 那效果真的可以说是完美了

          当然可以试试用0.2MM 的打印头,用好比较好的料,表面依然是0.4MM 但是使用两圈进行打印或许可以让表面更光洁一些。

网友A:
不错,话说要多大尺寸打印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话说要多大尺寸打印机

我现在用的是  280*320

网友:
价格多钱1g

网友B: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39iE-oc5M8&t=151s
翻墙看看,国外小哥早就打印过了,低打印速度高温度可以获得很好的强度和表面质量
参数General Print settings:
Material - PLA (1.75mm)
Nozzle diameter - 0.4mm
Wall thickness - 0.5mm
Layer height - 0.2mm

Print settings for the wing sections:
Temperature - 215 degrees Celcius
Print speed - 25-30mm/s
Cooling fan - off
Infill - 0%
Top layers - 0
Bottom layers - 1 (for bed adhesion)
Outer layers - 1

Print settings for other parts:
Temperature - 200 degrees Celcuis
Print speed - 60mm/s
Cooling fan - on
Infill - 15%
Top layers - 3
Bottom layers - 3
Outer layers - 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39iE-oc5M8&t=151s
翻墙看看,国外小哥早就打印过了,低打印速度高温度 ...

这个不用国外小哥,国内很多玩家也打模型飞机在飞,只是讨论下打印的一些优缺点。能够避免这些缺点,那拿来打印确实不错。

网友:
3D打印耗时太久,耗材又贵。

网友:
看起来外表不错没有一般3d打印那种一层一层的情况

网友:
打印机是好东西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用国外小哥,国内很多玩家也打模型飞机在飞,只是讨论下打印的一些优缺点。能够避免这些缺点,那拿 ...

嗯嗯,我的重点不是外国小哥,重点是这个外国小哥用高温低速的打印办法,使得曾间强度很好,表面质量也很细腻,还不重

网友:
这是一个好帖,讨论了打印的方法,优缺点等等,为广大模友提供了思路。
大赞一个。

网友:
很漂亮的机机,不错。顶一下

网友(2017-08-15):
就是找不到图纸 自己又不会画

网友:
可以用PLA材料  应该轻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