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.8G图传

楼主(2017-05-27):
请问各位大神,5.8G图传起飞几分钟屏幕就发暗,几乎什么都看不到,

网友A:
各部位温度正常吗

网友B:
屏幕发暗,感觉和图传关系不大,检查屏幕和摄像头的设置。

摄像头曝光设置不合适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,屏幕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,也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后自动调低亮度的选项。

另外就是摄像头对着强光如果自动测光,有时候会出现一片黑。只要不是大量雪花就不是图传的问题。

你可以试试,拔掉图传发射机那边电源,屏幕是雪花,而只拔掉摄像头,屏幕是黑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屏幕发暗,感觉和图传关系不大,检查屏幕和摄像头的设置。

摄像头曝光设置不合适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,屏幕 ...

哦!谢谢!好的我在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各部位温度正常吗

没注意温度,明天看看

网友C:
这种故障现象,需要仔细分析,才能判断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故障现象,需要仔细分析,才能判断出来。

好的,我再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