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能增加续航时间吗?

楼主(2017-05-27):
新手想马云店里里买一个入手试试,就是是飞行时间才10分钟内,想问问能不能自己买块容量大些的电池

网友:
可以,但是也长不了多少。因为重了。电池重了,对你的电机又会有磨损

网友:
续航大不了多少。这种玩具载重本来就小

网友:
怕是个假云台哦

网友:
100多的玩具而已,上大容量电池,飞不起来

网友:
主要是电机拉力不够

网友:
回帖是一种信仰~

网友:
不错了,对空心杯来说

网友A:
对空心杯来说,一块电池能飞几分钟已经不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空心杯来说,一块电池能飞几分钟已经不错了

能不能改电机

网友B:
滞空时间受能源和重量的影响,前者呈正比,后者呈反比。大幅度消减消减整机重量是增加滞空时间的正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滞空时间受能源和重量的影响,前者呈正比,后者呈反比。大幅度消减消减整机重量是增加滞空时间的正途。

电池容量增加一倍,电机会不会坏,或者电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池容量增加一倍,电机会不会坏,或者电路

容量增加,就是MAH增加,并不是电压的提高,不会影响到电路中的任何部件工作。
再讲的明白一些,容量增加一倍,实际上就是并联了同样的一套电池。

网友:
把外壳去了   换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容量增加,就是MAH增加,并不是电压的提高,不会影响到电路中的任何部件工作。
再讲的明白一些,容量增加 ...

新手想组装一台穿越,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:
多看看穿越机的帖子。
自己做,还是购置成品机,可以自己决定。
自组,可以练技术;购置成品机,可以节约时间,快速上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改电机

我觉得换飞机比较好,空心杯再怎么改也是差不多

网友:
玩具就是玩具,别太多假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