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想不明白的5.8g图传问题

楼主(2017-05-27):
我的飞机是四轴680,买了一套创兴科600毫瓦的发射,和接受,ts832的发射,在地面上的时候十来秒就会雪花一下下,上天之后三四十米就开始雪花严重,后来我把发射机改了位置,放到了脚架上,离电调电机什么的都挺远的,还是雪花严重。因为飞控限高,飞机在头顶最高飞了291米,还是那样雪花,很难看清屏幕。无奈之下我买了一个非凡的发射图传,结果40米之外直接全雪花了。。。。。。到底什么情况啊?不求距离能有多远,500米足够,只要信号稳定不雪花就好,怎么解决?

网友(2017-10-15):
换个好点的发射机

网友(2017-06-01):
不是正真的发射频点~

网友:
我看LZ的接收频道肯定没有正真的对上~

楼主:
发射是蘑菇天线,接受也是蘑菇,也有平板天线,效果和蘑菇一样的

网友:
不可能这么近吧

网友:
不装机,给它加个电试试呢

网友:
垃圾接收

网友:
发射和接收的频率不对

网友:
我的5828双棒子天线,就在头顶,高180米左右雪花,郁闷死了

网友A:
频道错了吧,不是发射显示1,接受就是1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频道错了吧,不是发射显示1,接受就是1,

我一般弄二十几,两个数字一样显示的才最清楚啊?

网友:
单独供电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一般弄二十几,两个数字一样显示的才最清楚啊?

数字一样不一定频率就是对的,仔细看说明书

网友:
比较差的图传有伴生频率,近的时候图像还蛮清晰,稍微远点就不行了,需要仔细看说明书,频率要一致

网友:
情况复杂了。

网友:
我用你这牌子,一会儿有点闪,一会好,地方干扰问题

网友:
大白话,发射是3O,接收也是3O,这就是所、说的频率一样。

网友:
1.可能没对好頻。
2.天线接触不良。
3.电压不稳定。
对頻,最高在摄像头发射开机后。2到3分钟再对頻,这样确保正常工作后温度稳定,对頻准确率高。
你把图传单独供电,地面对頻拉距试试。

网友B:
試看是否發射過熱 溫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試看是否發射過熱 溫飄

发射机是挺烫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