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路板浸焊的注意事项有哪些?

楼主(2017-05-27):
线路板浸焊的注意事项有哪些?
一般情况下,锡炉是指电子接焊接中使用的一种焊接工具。对于分立元件线路板焊接一致性好,操作方便、快捷、工作效率高,是您生产加工的好帮手。
  一般市场上熔锡炉根据发热方式,可分为内热式熔锡炉和外热式锡炉。按照锡槽的外形来说,可以分体圆形小锡炉和方形锡炉。圆形锡炉的话,一般直径在100毫米以下,而这个尺寸以上的话通常为方型。
  内热式锡炉
  1、如何使用锡炉
  在首次使用机器,开启电源开关PID表头亮,应先将PID设定为250℃电热管开始加热;同时将锡条在电热管上来回均匀移动,锡条在加热管上加热后,熔化到锡槽内,熔锡量高度保持为锡槽深度的80%-90%左右为佳,切误把锡条直接放至加热管上,否则加热管温度过高会导致其烧毁;熔锡量掩盖过电热管后,可以将锡条直接放入锡槽自动化锡(推荐含锡量63%的锡条,温度设为220℃-250℃为佳,含锡量60%的锡条,温度设为250℃-280℃为佳,仅供参考)
  !注意:首次熔锡时切记要把锡条在电热管上来回均匀移动,直至锡熔量掩盖过电热管后,方可直接放入锡条化锡,否则,温度过高会导致电热管烧毁。
  锡温上升到设定温度时,等温度稍微回落后,用刮板刮去熔锡后表面残留氧化物,然后将随机携带专用基板夹,夹住插好元件的线路板,喷敷上助焊剂,再将线路板以倾斜大约45°倾斜角,缓慢进入锡面进行焊接,线路板接触锡面持续2-8秒(以焊点面积及板材为准,适当调整焊接时间)再以45°倾斜角缓慢离开锡面,至此一次焊接程序结束,进入下一环节
  如遇线路板起泡或有焦味,焊接点锡量少、虚焊、漏焊等现象,表明温度过高,请适当调低温度,若出现焊锡点光泽度不明亮,焊接点锡量较多或连焊时则表明温度过低,请适当的提高温度。

(深圳吉美电子提示:在焊锡作业过程中要戴口罩,作业后要洗手,小心烫伤。更多焊接设备可搜w w w.j i m e i b e e.c o m/QQ:2851517114)

  2、在锡炉使用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
  1、本机必须在安全良好接地,确认供电电压无误时,方可通电;
  2、锡槽内严禁加入各种液体;
  3、机器工作过程中,机体外壳温度较高,切勿触摸以免烫伤;
  4、如遇停电请切断电源,以免突然高电压烧坏电热管;
  5、锡炉温度不宜调太高,过高的温度会导致焊锡老化,也不利锡炉寿命;
  6、焊接过程中收集的残留氧化物,可进行二次还原处理;
  7、本机不宜在潮湿,可燃性,腐蚀性,高粉尘等恶劣环境下使用;
  3、通常锡炉使用中所需要的工具
  1、收集槽 1个
  2、基板夹 1个
  3、刮 板 1个
  外热式锡炉,就是在首次使用时,将锡条摩擦发热体部位,以防止干烧现象。

网友:
焊锡真是一门技术活

网友:
以前在电子厂干过,各种焊,各种拖锡。各种拆IC芯片,各种焊IC,

网友:
焊锡学好不容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