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越机电调混用

楼主(2017-05-27):
问下大家,小蜜蜂和dys的20a电调都是BL固件能混用吗?会有什么不良影响?知道的朋友说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反应速度差不多就行,不然pid要调很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混用,我目前就是混用。就是浆的尺寸不一样也可以的

网友:
飞行和移动时,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但是定点,定高时,会有一些影响。毕竟,各种电调的曲线不会完全一致。

网友(点评):
用apm才有定点定高

网友:
心累的时候,换个角度看世界;压抑的时侯,换个环境深呼吸

网友:
飞肯定是能飞的,就是响应速度或者动力输出改变的速度存在差异,低速基本看不出影响,高速暴力就悬了,所以尽量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