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会制作固定翼垂直起降的机器

楼主(2017-05-27):
就四个旋翼,通过改变旋翼的角度来改变来提供动力。

网友:
鸡肋的设计   去看看搞搞pix的切换控制方式的垂直起降吧。
最后说一句不是专业的搞不了这个倾转的机器

网友:
    楼主说的就是固定翼上加四个旋翼那种?如果是这样,就是楼上所说的:鸡肋。
     真正的垂直起降,应该是一个综合设计的系统,而不是一个搭建的四不像的系统。
    既然是系统工程,那么机型选择,升力,机翼面积,重量,材质,动力设计,结构设计,倾转机构,折叠机构,快拆结构,控制设备等等,都是要全面,系统考虑的,绝对不那么简单。
     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