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像头没音频输出

楼主(2017-05-27):
摄像头不带音频输出 自己怎样加一个?有啥录音模块可以用吗?

网友:
淘宝上有拾音器 ,然后加个放大电路,就可以接图传了

网友:
搞个收音器接上,接到图传的s信号上应该可以

网友A:
心累的时候,换个角度看世界;压抑的时侯,换个环境深呼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心累的时候,换个角度看世界;压抑的时侯,换个环境深呼吸

网友B:
图传有的可以接音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传有的可以接音频的

摄像头没有带音频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传有的可以接音频的

可以啊

网友C:
还是那句话,现在的摄像头精简电路都省去了拾音器电路,一些老的图传发射机上有附带咪头,或者最少也预留了咪头焊盘。但是对于现在的一些摄像头和图传而言都没有了整个拾音器功能,只有在图传上留了一个audio in的接口,留给外部拾音器用的。像楼主这种情况,还是去宝上直接买个单独的咪头用吧,好点的也就十几块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那句话,现在的摄像头精简电路都省去了拾音器电路,一些老的图传发射机上有附带咪头,或者最少也预留了 ...

飞机都丢了 不用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