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平衡充的选择

楼主(2017-05-27):
菜鸟玩家,现在遇到个难题,平衡充的选择,请大侠们指点

楼主:
给个建议吧,不知买哪个好用

网友:
初级的,够玩就行

网友:
我也想问,b6我觉得不好用

网友A:
入门A6 A9 CB86+,土豪308 406。

别的就那么回事,充电器的钱是一次投资长时间享受,别省。

网友:
B3就不要选择了 垃圾中的战斗机 B6相信玩航模的都人手一部 100过点 新手入门 资金够的话可以看看500+的C系或D系 当然还有更高端的 一般玩家B6就可以了 当然电池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电池一线品牌大容量又经常飞的话 还是推荐你用500+的cb86 平衡充属于一次性投资 不要行为几百块掉了几千的飞机 祝爽飞

网友:
推荐 艾斯特608

网友:
608简单实用

网友B:
钱少、入门A6 A9 CB86+
不差钱就308 406。
艾斯特608也不错
充电器的钱是一次投资长时间享受,别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钱少、入门A6 A9 CB86+
不差钱就308 406。
艾斯特608也不错

谢谢指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

客气了
都是玩家
我也经历过

网友:
看用在哪上

网友C:
我的B6,嫌弃他不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B6,嫌弃他不准了

准备换什么的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准备换什么的呢?

现在没钱    A9或者   cb86 plus          ,cb86可能性大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没钱    A9或者   cb86 plus          ,cb86可能性大点

哦,理想的机子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608

网友D:
有钱就上最好的一次性投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钱就上最好的一次性投入

品牌什么好些,配件都需哪些,请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钱就上最好的一次性投入

比如308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我入手了艾斯特ISDT SC-620+12V30A电源套装

网友(2019-10-31):
引用 网友A:
入门A6 A9 CB86+,土豪308 406。

别的就那么回事,充电器的钱是一次投资长时间享受,别省。 ...

飞穿越机用的上308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