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自制fpv竞速眼睛?

楼主(2017-05-28):
有没有大神会?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想  弄!

网友:
论坛搜索一下

网友:
现在把..自制也没啥优势..不管是效果还是外观

网友:
玩模型,几样东西都是一次投资,长时间使用的,充电器,遥控器,FPV眼镜,特别是眼镜,自组的东西,光学性能很难把握,所以一定要选择大厂成品,减少对眼睛的压力。

但是成品大厂的,也就是这么几家,好点的就是肥鲨系列,如果手头紧可以选att V3,带接收的,不用再配接收。实用点的,蓝色V3。

普通的,SKYZONE的,但是不带风扇,可以买个带风扇罩子,价格也不是很便宜。AOMWAY,据说还在改进,铺货不大,价格也不算便宜。

貌似最近肥鲨的都涨价很多,比去年贵了500左右。
那种像潜水镜一样的大东西就算了吧,还不如搞个好点的7寸屏幕用用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 一分钱一分货

网友:
自制也可以的适合没多余钱的玩家,我以前做过,最简单的就是vr眼镜内置小飞手,不过现在有200多的那种眼镜卖了,比自己diy强很多,如果什么都自己搞建议买4到5寸的屏幕,太大了不合适很重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,搜索一下

网友:
医学专家啊!做眼睛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心累的时候,换个角度看世界;压抑的时侯,换个环境深呼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