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迪at9s连接乐迪数传

楼主(2017-05-28):
乐迪最新版本的固件能用乐迪数传吗

网友A:
乐迪的控不能用乐迪的回传像话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乐迪的控不能用乐迪的回传像话吗

+1

网友B:
只要遥控器固件版本大于回传要求的版本就可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遥控器固件版本大于回传要求的版本就可以用。

谢谢啦,说明不是遥控固件的问题了

网友:
需要乐迪的回传模块吧

网友:
你好,
建议升级我们官网的最新固件,AT9S可以升级1.2.8或者1.5.9(12通固件)。
然后配合prm-02数传模块和pix飞控,这样在遥控器的回传信息可以获得数传信息。
如果要电压,需要在飞控地面站打开电流计。
更多咨询可以联系我们售后的qq: 2850416973

网友(2018-04-25):
他们好像现在又出了个PRM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