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乐迪at9s连接乐迪osd问题

楼主(2017-05-28):
我的遥控器不能接收数传数据,是要指定固件吗,现在刷的是最新的固件,不知到是不是固件版本的原因啊,还是硬件问题,求大神们指教下

网友:
不知道    需要乐迪的回传模块吧

网友:
接乐迪回传模块就行

网友:
,msanel;gm'l,gmzld,nvgkpjsnb发了啊可不能给v看来就是不能;看了几个呢

网友:
4楼正解,回传模块

网友:
需要乐迪的回传模块吧

楼主:
测试了这个版本完全可以用osd,被卖家忽悠了,非要我刷1.2.6osd版本

网友:
使用乐迪OSD模块,让遥控器也能看到APM及PIX的飞行参数。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59989-1-1.html

网友A:
如果需要飞机动力电池电压信息,要有prm-01动力电压回传模块;
如果需要速度,距离等信息,要有prm-02数传回传模块;
如果需要gps信息,需要要gps在遥控器回传信息界面显示。
如果还有其他问题联系我们售后:qq285397963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需要飞机动力电池电压信息,要有prm-01动力电压回传模块;
如果需要速度,距离等信息,要有prm-02数传 ...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