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控和遥控器校准gps和数传不需要装上吧

楼主(2017-05-28):
求大神帮助

网友:
可以不接的

网友:
不调测gps可以,用有线方式调测可不接数传。

网友:
飞控校准加速度计、水平,遥控器校准什么的,可以USB插着校准,校准完了装机。

罗盘校准,最好是用数传,方便,起码线不会绕在一起。

网友:
gps最好装上,要6面校准

网友:
不用接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