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屏幕怎么用

楼主(2017-05-28):
这几样东西还能用吗?怎么改装

网友:
要改吗呀?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MP4或者是PAD之类的屏幕,没有AV输入的话,找一家淘宝店,卖驱动板的,告诉他排线是多少线的,分辨率多少,或者直接给他看照片,然后买个对应的驱动板,回来只要屏幕,别的都不要,把屏幕排线插到驱动板上,然后根据驱动板的电压供电就可以了。

图传接受,AV输出插到驱动板上,就可以用了。

如果你这个MP4带AV输入,那就更简单了,图传接收的输出直接焊线或者搞个插头,插到MP4的AV输入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这屏是IPS屏,要别外卖驱动板改才行

网友:
我以前也想改过,后来才知道不方便

网友:
淘宝买个合适的驱动板

网友:
只能改屏幕剩下没用

网友:
买个驱动板,看看屏线是多少p的

网友:
这样的好麻烦啊!

网友:
老晋专业正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