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大疆御的设计来看,前后电机不在一个水平面也能飞?

楼主(2017-05-28):
普通开源飞控能做到不?总感觉前后电机不在一个平面的话,想保持定高稳定,转速应该不一样吧?

网友:
什么意思

网友:
定高是气压计或者gps 决定的跟着没关系

网友A:
根据受力分析的话,只要力的大小相同,力臂的距离相同,那么作用的效果是相同的,跟电机是否在一个平面没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受力分析的话,只要力的大小相同,力臂的距离相同,那么作用的效果是相同的,跟电机是否在一个平面没有 ...

对,说的有道理。
准备试一下用普通四旋翼的飞控来飞这种机架,看看效果如何

网友:
以前早有①问

网友:
勤于思考很有必要!赞!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问题的

网友B:
没关系 我有类似折叠的设计 500mm 轴距用pix 很灵活

重心调好就行 重心如果不在对角线焦点(假设正X)在急加速和起飞的瞬间会有不稳的情况 飞机修正要时间

网友:
这有什么关系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据受力分析的话,只要力的大小相同,力臂的距离相同,那么作用的效果是相同的,跟电机是否在一个平面没有 ...

力臂不同也可以的

网友:
没关系的,就算不一样,飞控自稳也能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关系 我有类似折叠的设计 500mm 轴距用pix 很灵活

重心调好就行 重心如果不在对角线焦点(假设正X)在急 ...

多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