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3飞控不能连接BF的故障处理

楼主(2017-05-28):
有一块F3飞控不能连接BF、CF,从买一块呢又浪费了,不如先看看是什么问题呢。插入连接线可以检测到COM端口,但连接错误,这时应检查端口处理器CP2102的TⅩ和RX口是否正常,正常呢在查处理器MTS32。

对l的就是处理器STM32有问题,万能的淘宝12.8元。

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脚,不要把板拆坏了,好了换上。
换上完美,接下来就是接上电脑刷固件。

刷个3.1.7成功,到此完好如初,费用是12.8元十5元邮费,共17.8元搞定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

网友A:
风枪,练习焊工的成本没有计算在内,一般人是没法焊芯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枪,练习焊工的成本没有计算在内,一般人是没法焊芯片的

这么粗的脚直接挥烙铁上

网友:
你说的是这个吗

网友B:
原来看人家改路由换内存芯片,上好助焊剂用刀头烙铁拖着焊,焊点也很完美

网友:
关键是不会焊

网友:
为了牛币走人

网友:
顶帖赚币下驱动

网友:
换个f4上去试试

网友:
楼主,我的把芯片换上了,可以下载程序,但是连不上地面站,怎么回事啊?

网友(2018-01-30):
虽然不敢说我的是这个问题,定下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来看人家改路由换内存芯片,上好助焊剂用刀头烙铁拖着焊,焊点也很完美

拖焊很简单的加多点松香